笔记本上的电池和适配器自动切换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1-09-01):
笔记本如果插上适配器,不仅可以给笔记本供电,同时还可以给电池充电,取下适配器则电池供电,这个电源部分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单片机。
而且控制这部分只是冰山一脚。

网友B:
通MCU控制!我现在维修移动DVD,也有这个原理!

网友C:
要说简单也容易,交流供电先转换成恒流恒压源(例如16.8V、3A),然后与电池并联,共同给后续电路供电。

楼主:
通MCU控制!我现在维修移动DVD,也有这个原理!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通过mcu控制法?

楼主:
要说简单也容易,交流供电先转换成恒流恒压源(例如16.8V、3A),然后与电池并联,共同给后续电路供电。
引用 网友C:

交流转恒流恒压源我是知道 我是想问怎么个切换法?

网友D:
我也想知道答案,顶起。

网友E:
一颗充电管理IC即可搞定这个啊,一路给电池充电,一路给负载,电池满了,充电截止,一般这种充电ic基本都是IIC 通讯的,受控于CPU。

楼主:
哦 麻烦楼上的推荐个型号看看?不知道ti的有没有这种的

网友F:
CHARGERx芯片有路径管理。

网友G:
典型的是max8765

网友H:
这个一般都是硬件来实现的,单片机是不可能控制那么快速的
现在都是ChargerIC内置路径切换电路了,以前都是通过比较器来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