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一样的低通滤波器级联后截止频率变小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01):
小弟在搭一个电路,用两级完全一样的截止频率为100kHz的2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级联组成一个4阶低通滤波电路之后,截止频率变小了,怎么解决?

网友A:
把每一级的截止频率提高一些。

网友B:
re LZ:

用两个参数一样的2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级联是得不到4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变小了是必然的结果。要做4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形式上虽然是两个2阶低通滤波器的级联,但其参数不能参照2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巴特沃斯二次多项式)来定,而必须按4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巴特沃斯四次多项式)来定。

巴特沃斯二次多项式是:

  s^2 + 1.414 s + 1

巴特沃斯四次多项式是:

  (s^2 + 0.765 s + 1) (s^2 + 1.848 s + 1)

显然4阶不是简单的两个2阶的级联。

网友A:
不是巴特沃斯低通,但仍是低通,而且是四阶。

网友C:
应该是Q值变了.

网友D:
阻抗匹配不到位.
但截止频率变小是正确的,比如原来的3dB频率点,现在应为6dB频率点

网友E:
在制作的时候一个电阻用变阻器代替~然后级联~然后再进行微调~应该就得到理想的参数了。。。刚刚过去的电子竞赛就这么做的。效果还行~~可以试试

网友E:
虽然级联以后不是巴特沃斯四阶的,但是也是四阶滤波器,参数还是可以达到要求的,好好调应该就没问题,~~能解决实际需求就好~

网友F:
附件是我前段时间设计的电路,Q值变化,供参考

网友G(2015-09-26):
级联后,完全一致的n阶滤波器,其截止频率为n^0.5。

网友H:
正常,降低到原来的0.707

网友I:
同样的低通,如果一阶衰减值1/^2,那么二阶又衰减1/^2,即二阶输出衰减至1/2。所以要保持原来的低通频率,又不衰减,一个办法就是阶间加放大电路。

网友I:
可以参阅本版“在10khz到300khz这个区间,用什么滤波手段好?”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23990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同样的低通,如果一阶衰减值1/^2,那么二阶又衰减1/^2,即二阶输出衰减至1/2。所以要保持原来的低通频率,又 ...

加放大电路无效,

网友I:
我这样理解,截止频率变小表现在该频率经过电路后幅度进一步衰减,
那么,放大后在通过电路,幅度就不减。附件是测试电路,就不知这样对否?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这样理解,截止频率变小表现在该频率经过电路后幅度进一步衰减,
那么,放大后在通过电路,幅度就不减。 ...

所有频率的信号都会被放大,所以截止频率不变,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所有频率的信号都会被放大,所以截止频率不变,

对的,放大时所有频率都放大。
此题就成了语文理解能力的考试。截止频率电路的定义是输出衰减至0.7,两个电路相连就衰减至0.5,两个电路作为一个整体,截止频率就降低,越多阶就越低。要保持截止频率幅度,中心频率的幅度就要增大。

网友I:
不知道楼主为何在意截止频率?
将截止频率=单位增益带宽的运放当作一阶的电路滤波效果不错,也降低运放参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