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电路

楼主(2011-09-01):
电路为磁保持继电器控制电路,电路中R71、R73分别接PIC单片机的I/O口,VCC2为12V电压,请大虾帮忙分析一下电路的原理,电阻值的大小,三极管型号如何确定?

网友A:
Q2Q3和Q5Q6构成H桥,对角线上两支管子(Q2Q3或者Q5Q6)必是由Q1或者Q4控制,同时开启同时关断。
能不能看出来?

Q1导通时Q2Q3导通,电流从左向右流过继电器;Q4导通时Q5Q6导通,电流从右向左流过继电器。

此电路有个危险:R71上端和R73上端同时为高,或者说单片机的两个I/O口同时为高(软件错误造成),那么四支三极管可能都流过大电流而损坏。

楼主:
Q1导通怎么得出Q3导通呢?

网友B:
Q1导通以后,Q1的C极电流分三个方向走,一部分流经R75,一部分流经Q2的BE极,Q2导通.
还有一部分流经Q3的BE极,Q3导通,Q3的电荷由电源经过Q2的CE极提供.
桥式驱动要做死区控制,不然就会烧管子了.

网友C:
此电路有个危险:R71上端和R73上端同时为高,或者说单片机的两个I/O口同时为高(软件错误造成),那么四支三极管可能都流过大电流而损坏  51单片机复位之后 都为高电平,不烧才怪呢,AVR PIC等虽然能配置IO口是输入 还是输出,也可能误操作 带上拉电阻输出。 因此首先楼主考虑 采用低电平为有效信号。 其二 两组管子不能同时导通, 那就设置一个二选一电路来确保电路可靠。

网友C:
给楼主发一个“竞争优先”的例子

网友C:
六楼的改一改 试试看

楼主:
程序里设置的不能同时为高电平的

楼主:
有什么样的集成电路可以控制磁保持继电器,价格是多少呢?

楼主:
电阻值的大小和三极管型号的选择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D:
是否是特殊需要,为什么电路搞这么复杂?

网友E:
是的,加上二极管的保护会好很多了!最好改成J型

网友F:
使用高边开关方便的很

网友G:
太复杂了,我有简单的,可惜没电子版。

网友H:
LZ的图最大的危险在于H桥的两臂能同时导通,8L的图也不能用,H桥根本不能导通(驱动管被你附加的优先导通三极管的BE强了)。
其实H 桥的下管应该用NPN就好了,B极接到另一边桥臂的中点。

网友I:
有专门的片子,搜下 磁保持继电器驱动 估计就能搜到,好像是贝岭出的,价格应该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