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1程序烧不进,如何确定芯片好坏??

楼主:
换上2051可以正常擦写,设置肯定没错,是否芯片坏了?如何确定好坏,这个芯片怎么第一脚那没有圆点,该4051为自平衡小车套件带的;后来,我自己在淘宝3.5买了4051在第一脚却有小圆点,为何???

网友A(2011-09-01):
两个还不一样?:funk:

网友B:
恩。好像是不一样的。
4051 P3.4/p3.5接地再试试看呢?

网友C:
烧写芯片接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D:
第一腳是否帶圓點,是和不同的封裝廠的模具有關係滴~~~這個不是問題點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没有用,没反应,坏了?

网友B:
那还有个可能,外接crystal试试?或者Keil接仿真脚试试?
如果不行,肯定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