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

楼主(2011-09-01):
上图为控制伺服电机的PWM脉冲,电机驱动芯片输出(A3968)
请问下那些尖峰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

楼主:
就这么多信息了,还要什么信息?

网友B:
就这么多信息了,还要什么信息?
引用 楼主:

又来一个这么牛X的。

:dizzy:

你至少也应该把完整的电路给出啊。

网友C:
我们想看看楼主的电路图,  估计 是 电机是感性负载 没有续流 ,:lol

楼主:
就是a3968输出的控制端直接连在电机的控制端,没有其他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要什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