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这个电路里的IC换成三极管的?

楼主:
一个用LM358做的控制电路,光线暗的时候输出高电位接近电源电压10V左右,光线亮时输出低电平0V,用运放电路能做到输出只能是低电平0V或高电平接近电源电压,电路本来是用三极管实现,但如果用三极管,光线不是很暗时输出端会输出一个几伏电压的中间值,如何改回三极管来实现输出端非高既低无中间电压的效果?

网友A(2011-09-01):
“如何改回三极管来实现输出端非高既低无中间电压的效果?”
注意你图中的R3和R5。
这两支电阻接到运放同相输入端,形成正反馈。正是这个正反馈,实现了“非高即低”的结果。
用分立三极管搭电路,至少需要两支三极管,一支无法实现。
具体电路,查“施密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