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

楼主(2011-09-01):
各位大神,学习电子专业有一年多了,一直困扰我已久的问题。每一次见到电路的时候就好象心压了一块石头。希望各位前辈本着对学弟一片照顾之情,多多赐教本人将不胜感激。
问题;为什么在每次设计电路之前,要考虑没有元件的规格,特别就是它的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本人纠结的地方就是是不是它在电路的电流,电压就确定了。如果没有确定,那要看它们的规格说明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A:
可能在你设计之前就给定了电源电压、需要你的电路输出多大电流等等。例如要求设计一个控制电动机转速的设备,电动机是给定的,电动机需要多高电压就给定了,电动机的功率已知,那么需要你的设备输出多大电流也给定了。
但这并非电路中各元件所需要承受的电压电流或功率,各元件承受的电压电流或功率需要你自己计算。

也可能并未给定,允许你自己选择。那样设计者有比较多的自由度。
不过,设计者有比较多的自由度,却使设计更困难。

网友B:
根据需求做设计,了解需求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不可能作出一个东西,对任何可变的、不确定的需求都有普适性。

网友C:
就象举重那样,器件能承受的电能负荷也是有限的

网友D:
:lol 受教了

楼主:
谢谢,各位侠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在设计一个驱动电路。已经知道了,这个电路要提供多少功率。那么在设计电路之前应该怎么样去出发呢?

网友E:
应该先选择一个驱动芯片,再查看其带载能力(即灌电流和拉电流的扇出数),还有需要考虑电平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