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T参数beta

楼主(2011-09-01):
问个很弱智的问题,BTJ的放大系数beta手册中没有直接给出?需要自己计算吗?

网友A:
同一型号的管子,其值也有很大分散性。
即使是同一支管子,温度变化、工作电流变化等,其值也有变化。
设计电路时,通常要保证其值在一定范围内,都可以正常工作。这往往是由负反馈实现的。

网友B:
:lol 哈哈 ,学习下,  Hef  贝塔值  放大倍数 不是一回事,
放大倍数  是因为电路中有零飘 设定静态工作点后 计算出来的,
贝塔值 是 常温下 集电极电流 与 基极电流的比值, 作为计算放大倍数的基础, HEF 就是 贝塔值,只因为贝塔 不好打出来 就用HEF代替了。

楼主:
哥们儿,谢谢提醒,我回去随便找了一个BJT的DATASHEET看了一下,有个参数是HFE,就表示放大倍数,是有一个范围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