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设计一款气体探测器,不知道如何选择芯片

楼主(2011-09-01):
本人在仪器仪表单位工作,想研发一款气体探测器,不知道如何选择芯片?因为是初次进行设计,什么都不懂,望高手指教、、
电路设计的步骤是怎么样的?

网友A:
1、首先你需要确定你需要设计什么样的气体传感器
2、你想想你打算选择什么样的MCU?信号用什么放大?电源用LDO还是DCDC?其它还有什么电路构成?

楼主:
额、、我想设计气体探测器,是检测气体的那种仪器仪表,不是传感器,传感器可以直接买成品就OK了

网友:
可以把具体要求参数写出来,比如三线/两线 什么气体

网友B:
所检测的气体不一样,电路也是不一样的,
一般一个气体传感器蛮贵的,

楼主:
如果想设计那种同时检测几种气体的探测器,是采用电路转换还是程序转换?就是一款表可以同时检测几种气体

网友C:
不用气体传感器,你怎么把气体信号转换成电信号。
感觉楼主新手加菜鸟。

网友B:
一机多用啊。
你得想好要兼容哪几种气体,这几种气体传感器不可少,有些传感器是集成几种气体检测的,当然这部分检测电路是不一样的,这个你自己找下
软件上面,如果不用操作系统,至少也要外部几个按键切换不同种类气体吧。

网友:
你要做的是四合一吧,看lz的情况,如果lz自己要摸索估计最少得三五个月。

楼主:
楼上是不是有这方面经验,谢谢给与指导 9# 58060622

网友D:
说的有点模糊,大家不知如何帮你。

网友E:
最好是根据国标的要求,确定你的方案.

网友F:
楼主可能想做的产品是类似工业探测的多气体探测器。基本上这种仪器设计的话都采用模块式的设计,使用标准信号进行连接,这样便于衍生多个气种。

具体来讲:例如CO传感器和CO2传感器,CO使用电化学的比较划算,精确度也够;而CO2使用红外NDIR的原理比较精准,其它的就是精度和寿命都不行。

但是这两个产品同时设计进一个产品,就需要设计一个CO模块和CO2模块,便宜的方案是输出DC0~1V的电压信号,让同一个MCU去采集。

贵一点的方案就是使用FLASH的便宜MCU,对每个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和存储,然后使用SPI,UART,I2C等等标准接口信号进行衔接。

我向楼主推荐后一种方案,毕竟工业类的产品是不在乎2~3元的MCU成本的。何况,模块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成本的节约。

楼主可以到网站上收集一下,有很多方案公司卖这样模块,可以买来,并取得其通信协议,这样产品的开发就比较快。后续了解和熟悉了之后可以进行自我开发,以便降低成本。

网友F:
发重了,好几年都没有发贴了。

网友F:
回复8楼:若是普通的段码显示,可以分屏分时切换显示;如果是点阵屏,可以同屏分区显示。一般单色或者普通65536色的使用类似AVR M16 M32就可以,若是功能要求比较强,可以考虑使用ARM+UCOS或者是ARM+LINUX的平台来做。

网友F:
工业常规气体不外乎:CO(一氧化碳--有毒)  O2(氧气)  CH4(甲烷---可燃)  SO2(二氧化硫--有毒)  NH3(氨气--腐蚀有毒)  CL2(氯气--有毒) H2S(硫化氢--有毒,臭**蛋味)  NO2(二氧化氮--有毒),网上有很多资料,楼主可以收集一下。

上述几种基本上都采用电化学的传感器,但电路又稍稍有差别,所以需要设计大约3类电路板,基本上可以满足工业气体的基本信号处理,后续的信号采集都很简单了。

气体的传感器还需要一个校准的过程,就是你要告诉你将来设计的传感器,其标准是什么,这个和计量工具里面的校准砝码类似。你需要拿个标准的气体或者发生仪器去校准一下,然后才能出厂使用。

再补充一句:如果气体传感器和计量工具一样标校一下就OK,那都万事大吉了,气体探测器设计的 关键是找各个传感器厂家的产品规律和算法处理。这也是设计工程师的价值所在,也是这个行业的门槛所在。

网友G:
一般这种传感器做成桥式电路,输出电压较小,用仪用运放比较合适,比如AD623之类。如果考虑到成本,也可以用385之类的普通运放,但需要作些微调。

网友H:
songfei002 应该是真正做过这类产品的,我感觉我们大部分人都在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