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多通道同步采集问题

楼主(2011-09-01):
STM32可以多通道同步采集,并保持吗,我想同步采集三相电的电流IA、IB、IC,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可采用同步注入方式, 不过要绝对同时的话, 要注意通常设置只能 ADC12 两个同时.
要完全三个采样同时的话, 要使用 三个 ADC 的STM32F103 的xC 以上系列. 也只能使用定时器1 的ADC触发.

不过通常应用, 我想未必要完全同时. 因为 ADC 的转换时间约 1uS多,  假如允许这个 1uS 的采样时间差的话, 那么用 1个 ADC, 规则, 注入均可以了. 要求可以低很多, 也可以 "同时" 采集更多的通道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如果要求很高的话,有专门的同步采样AD芯片…

楼主:
可采用同步注入方式, 不过要绝对同时的话, 要注意通常设置只能 ADC12 两个同时.
要完全三个采样同时的话, 要使用 三个 ADC 的STM32F103 的xC 以上系列. 也只能使用定时器1 的ADC触发.

不过通常应用, 我想未必要完 ...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stm32VBT6,能不能实现完全同步采样。

网友C:
固件库里面这个目录就是完全同步采样的,TIM1触发,另外用外中断触发也可以。
\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ADC\TIMTrigger_AutoInjection

但是我还是推荐2楼的说法,将ADC1设为Regular simultaneous mode,将三个输入设为regular channels,56MHz主频的情况下,每个通道采样时间间隔可以做到1us,对于一个周期20ms的工频来说,完全可以理解为同时采样,如果你要扩展应用的话,比如计算三相相差、求RMS电流,求有功功率,这个“不完全”同步采样的数据要比“完全”同步采样精准的多——因为完全同步采样速度很慢。

网友A:
stm32VBT6 只有 2 个 ADC. 用后面的方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板子画的是stm32f103VBt6可以直接换成VCt6吗,硬件不改,只换MCU,还有用VBT6,你说用后面的方案,意思是用规则组采集是吗。谢谢。还有个问题就是Vref+是做什么用的。必须接3.3V吗,如果接2.5基准与接3.3电源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D:
Vref+ 是 ADC 的基准电压, 多看看数据手册,
看手册怎么说

VREF+  输入,模拟参考正极 ADC使用的高端/正极参考电压,2.4V ≤ VREF+ ≤ VDDA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DMA

网友F(2015-10-30):
引用 网友A:
可采用同步注入方式, 不过要绝对同时的话, 要注意通常设置只能 ADC12 两个同时.
要完全三个采样同时的话,  ...

是通过软件重新计算采样值  使其同步吗?

网友F:
试一下2次采样,A->B-C-D-D-C-B-A,再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