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一个4-8uH的电感,是用哪种线?

楼主(2011-09-01):
大侠们,我在绕一个4-8uH的电感,绕到磁环上,是用粗一点的漆包线好呢 还是细一点的?我有0.5MM的线  感觉有点粗了,大家给给建议 提前谢了!

楼主:
半夜 坐等回复 搞电设的 没法睡觉 哎……

网友A:
根据什么,你认为线有点粗了?

网友B:
绕电感之类的,最好有个RCL电桥,否则就是摸瞎。

楼主:
maychang老师 经过试验我发现细线更精密一些,但是还是有点疑问,我绕高频(15M)小信号1:1变压器的线是不是越粗越好呢?阻抗是大好还是小好?

楼主:
怎样才能绕一个4.7uH精确的电感呢?我有Q表 但是感觉不是很准  误差都有1 2 uH

网友C:
航空导线就可以吧

网友C:
我用手机回复的,嘿嘿

网友D:
:lol怎样才能绕一个4.7uH精确的电感呢?我有Q表 但是感觉不是很准  误差都有1 2 uH我喜欢回答楼主这个问题, 楼主绕个十来个,挑出外形一样 最多来, 从中拿出一个来用, 哈哈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E:
怎样才能绕一个4.7uH精确的电感呢?我有Q表 但是感觉不是很准  误差都有1 2 uH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绕的都是一开始多绕点,然后慢慢剪,剪到合适为止,记住绕的圈数,下次再稍微多绕几圈作为修剪就可以了~

网友F:
除了电感量外。。还要考虑电流啊。。。粗啊细啊的绕前算清楚

楼主:
恩 非常感谢各位的答复!

网友G:
粗细跟使用电流有关。越粗越好,成本高体积大。

网友H:
不是还有电容吗,电感做的差不多,再调电容不就是了吗,你不就是要个谐振频率吗。绕太密的话,Q会降低。选择磁芯来降低绕线匝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