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电感的怪现象

楼主(2011-09-01):
刚才一直在绕电感 但是数值一直很小 ,突发奇想 能不能绕两层……请大侠指教!还有一个问题,我在磁环上绕了20::20  的线圈 在100KHZ以下两边的电压基本相等,但是到M级以后 次级线圈的上的电压 急剧减小 为什么呢?

网友A:
能。
但若从第一层结束的地方(骨架相对开始的一端)继续绕回第一层开始处,第二层叠在第一层上面,电感的分布电容将增加很多。
比较好的方法,是绕满一层后,导线拉到开始处,继续绕第二层。
另一方法是乱绕,但乱绕往往会留下不少空隙,增加体积。
最好的方法,是绕完第一匝和第二匝后,让第三匝叠在第一和第二匝上(第二层),然后在第一层绕第四匝,第五匝又叠在第二和第四匝上,依此类推,一直绕到骨架另一端。但这种绕法相当难绕,非有一定经验,绕不出来。

网友B:
至于上M的频率出现的问题
1是磁环本身工作频率上限是多少?
2是即使磁环工作频率上限过M,绕这么多圈势必造成分布电容的加大而损失功率磁耦合,而且如果楼主后端加的有负载的话,绕的圈数太多不合适时会导致输出功率下降也会造成电压减小

楼主:
我感觉绕的越多越精确啊……难道不好吗?

网友A:
4楼:
任一变压器可以工作的频率范围相当有限,频率低了不行,频率高了也不行。至于无法在频率特别低和频率特别高情况下工作的原因,3楼讲了一些,但不完全。绝对没有什么“绕的越多越精确”之说。如果“绕的越多越精确”,前人早就想办法多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