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基础做遥控小车(第二章,软件篇),车能动了

楼主(2011-09-01):
第一章传送门:https://bbs.21ic.com/icview-259715-1-1.html
  小车终于装好,加电成功后下一步就是让车子能通过遥控运动。
  第一步当然还是焊好写程序的板子(也就是从小车顶上正中掰下来那个电路板):

  焊接好板子后买一个9针串口的公头:接在板子上。当然也可以像我一样直接买一根线剪断。不过要注意,一定要有公头的,我第一次买就买了两个母头,回来发现不能用。跑回店家换了一个一公一母的才行(或者买2公的)。

  做下面这个的时候,看了好久电路图才看明白这三根线的接法,记住一个要领:5号(左上是1)接地焊盘是圆的,2号线接的焊盘是方形的。

  然后是把小车按下图短路三个跳线。

  然后下载写程序的软件:
http://www.sinowealth.com/ftp/tool/ISP51/ISP51_Win_V2.2.zip
安装完成后桌面就会有这个图标:

双击运行它:
再下载一个遥控程序:
https://bbs.21ic.com/attachment.php?aid=75564&k=562404646fbc36fc79657143fdaceae0&t=1314885272&sid=0d9fNQqWYApV0ol0vpOGAJR%2BMP6VG5VpVlXkP3sFqI4pZDA
(或者找更高版本的遥控程序:https://bbs.21ic.com/icview-259177-2-1.html)下载完成后解压缩。

进入《ISP51》程序,点文件->打开刚才解压缩的目录,里面只有一个文件可以选,所以就是它了。

然后按下图操作。

  运行完第5步后就算完成了。
  这样理论上就可以遥控小车了。
我在写程序的过程中可能接触不良,好几次没有写成。如果发现通信不能成功,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我是专门找了一个串口设置来检查了我的USB转串口没有问题才发现接触不良的。
  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把遥控接收模块装上。当然之前要在接收模块上面加一个电阻。

最后,按下你的遥控器吧!

楼主:
  目前出现如下问题:
  1.接上遥控器后加电,led开始还亮,几秒钟后,发现7805非常烫。遥控器所有的键按下去都没有反应。

网友A:
建议:
1. 不插遥控接收模块,通电,测总电流,如总电流在 50-60mA左右(视工作电压而定),则正常。
2. 如插上遥控接收模块,出现上述故障,则可能遥控接收模块插反或损坏。

楼主:
1.不插遥控接收模块前段时间测电池端电流的确是50mA左右。
2.控接收模块接口边上有脚个显示接地。目前接地脚我接的是小车最下面那个脚,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看图不仔细!

小车硬件运行环境,请注意下面硬件匹配条件:
1. P7中间插个短路插。
2. P10遥控接收模块插个方向。
3. P11电源选择+5V。

网友A:
俺不知道你指的
“接地脚我接的是小车最下面那个脚,不知道对不对。”
是指哪一个脚,请自己仔细对比图片核对。

网友A:
如接错过,可能 遥控接收模块 中的LM358损坏。

请不要插 遥控接收模块 和 插入 遥控接收模块 分两次测试小车总电流,确认之。

楼主:
俺不知道你指的
“接地脚我接的是小车最下面那个脚,不知道对不对。”
是指哪一个脚,请自己仔细对比图片核对。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那个脚是指:离电源接口比较近的那个脚。小车站直后它就在最下面了。

楼主:
如接错过,可能 遥控接收模块 中的LM358损坏。

请不要插 遥控接收模块 和 插入 遥控接收模块 分两次测试小车总电流,确认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错吧,就是看着这个图装进去的。电流回家再测一下。如果真是烧掉这个运放就麻烦了,不知道本地会不会有帖片的。或者哪里有平邮的就好了。

好消息是那个s-lab到了。

网友A:
呵呵~~~

用小S调试更爽,LZ要好好谢谢刘前辈~~~

楼主:
对呀,我看到刘前辈送s-lab的帖子了。

谢谢刘前辈,谢谢二姨。

网友B:
可能是布局不当,或则是滤波环节没有处理好,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跟改布局布线后就消除了

网友A:
遥控接收模块是现成的外购件,尽管国人都喜欢偷工减料,但一个抄来抄去的成熟成品,布局不当的可能性相当小,滤波环节没有处理好倒有可能,原因电工们都知道,偷工减料的最终结局。

楼主:
  估计不会是滤波问题,没有加遥控模块测电流为50mA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加了遥控模块,接上表笔的一瞬间,表笔上看到微小火花(好在我有先见之明,不然又是一个保险管)。电流显示1.3A,2秒后显示1.1A,没敢再试。
  用通断档测遥控模块Gnd-Vcc电阻为0.60Ω,無論正反接。表筆直接短接顯示的是0.00Ω。初步判斷遙控模塊壞。
  但是可以確定不是之前反接搞壞的。因爲之前我在主板上也是用針座的,電平轉換的那塊板用的是母座,後來發現這樣遙控模塊就放不進了,1號才改過來的,改完就馬上用了,馬上就出現問題了。

  現在比較蔴煩的是1.本地不知道能不能買到那個帖片的運放,如果買不到也不知道哪裏能平郵到這個幾毛錢的東西。2.如果買整個模塊的話是不是要與遙控器匹配?

楼主:
还有个问题:如图遥控模块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不知道怎样量运放测出它的好坏。

鉴于7805的低效,我焊了一个7805的替代品,脚和7805一样的,元件和电路板是买的。成本不高,3r33几毛钱一个(拆机的),剩下就是几个电阻和电容。焊完全是我焊的,这回觉得焊帖片的技术大有长进。(元件小得好难受……)

网友A:
DIY的目的就是自已动手,丰衣足食~~~

欢迎任意改动升级~~~

楼主:
今天买了一个lm358,焊下原来的,果然电阻就不为0了。

装上新的,发现依然遥控不了。不过电流是下来了。

请问是不是要调那个中周呀?

网友A:
千万别调!!!

否则越调超乱~~~    彻底杯具~~~

楼主:
那么接下来应该怎样呢?我发现遥控模块中间2个接线柱是连在一起的,这正常吗?

网友A:
用排除法。

先确定串口是否能正常工作,即能否下载程序。

楼主:
用排除法。

先确定串口是否能正常工作,即能否下载程序。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载程序。
按下开关几秒就写完了。

网友A:
可能接收模块损坏,可上电测试,按下遥控按钮,用示波器看接收模块dat数据输出波型,如没有示波器,可用板上的发光二极管,用杜邦插头引根线出来,接遥控接收模块dat数据输出端,观察按下遥控按钮时,led发光管的亮度变化。

另:遥控接收模块的 4k7上拉电阻加了吗?

如没输出,只能淘宝上再买一个,5V 315MHz的,  几块钱~~~

楼主:
接收模块要加一个电阻?晕死,我不知道有这事……

示波器……,明天去学校用一下还是可以的。需要怎样测呢?
是不是这样:
1.在VCC上加+5V电压。
2.示波器接dat和地。
3.示波器用哪档呢?学校的示波器好像只有20M。

楼主:
成功动起来了!
太幸福了,搜索了好多帖子,终于在https://bbs.21ic.com/icview-256094-1-1.html的10楼找到了所谓的上拉电阻。装上去,果然能动了。A是两轮动再按是加速,B是停,CD是转弯。

下一步我准备努力学习,目标是使它能够在检测到某了电机不转后自动倒转。

楼主:
再感慨一下,最后的过程是多厄呀,与焊元件的一帆风顺相比,完全不懂的情况下,后面的确很难,不过终于过来了。

再就是我们这里的元件商店果然是暴利呀,lm358卖到2块,淘宝有卖1毛5的。这个利润10倍都不止。我还傻傻的买了2片,怕再烧掉。

楼主:
您好早呀,系统时间好像慢十多分钟,这不得5占半起床?

网友A:
俺希望你一步一个脚印,打好基本功,先在智能小车上练练手,熟悉各种功能部件的使用。

完成站长匠人布置的作业。
a.完成硬件的焊接和装配,并上传图片或视频。
b.用中颖的芯片开发程序,并至少完成以下的一个模块:(并上传部分源程序或发表使用心得帖子)。
1. ADC检测
2. PWM输出
3. 输入脉冲计数
4. 其它模块

搞好最基本的伺服电机控制,让史上最“烂”的小电机听您指挥,那么,让史上最“烂”的小车车站起来,只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就像论坛上理论专家 highgear老师所言,只要一个最简单的电位器,调整一下比例系数K ,  就能让小车车站立,这个人人都能做到,真如牛X的老X所言:“人人有功练”~~~

楼主:
作业a算是完成了。
作业b看起来要慢慢学了。发现依靠论坛学习,系统性不够,经常会漏点东西。
像这2个作业,我就好多次看到了,但是要加那个4.7K电阻我却在之前的帖子里面没有看到过,也可能是漏掉了,**中那个帖子是看过的。

不过不管如何,我会努力的。

网友A:
呵呵~~~

漏掉很正常,学习就是不断的抄冷饭,假如您过目不忘,仍神人也,小学读一年就能上中学了,中学读一年就能上大学了,大学再读一年就能考研了。。。。。 :lol

网友A:
友情提示,做作业b

多到中颖论坛,找资料为上策~~~

网友C:
我把zxcscm的  壁障程序写入  发现效果不是很好  单纯的检测高低电压无法精确识别  应该用ad检测吧?? 但是ad检测的电压跟距离的关系不知道 应该需要通过实验得出 但是写程序怎么样让它输出 ad值呢??  串口??  我的用开发板是通过数码管    小车上应该没法用1602液晶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handshake 最近也在鼓捣这个ad,有点思路,但一直苦于无法读出AD值。想用串口,但一直没调通,暂时还没想到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呵呵,挺简单的~~~

建议LS,到中颖论坛,找点ADC相关资料,参考一下为上策~~~

网友C:
这个adc的相关资料例程太难找了……     另外我发现我的光电管和接收管的引脚都生锈了  你们的有木有?难道是我们学校靠近海边太潮湿??   有没有防锈的高招???

楼主:
防锈的话可以考虑热熔胶。其实什么胶都是可以的。

网友C:
:'(我的小s怎么间歇性无法写入程序  用keil下载  灯闪一下就灭了   上次可以下载的啊  什么都没动  郁闷啊

网友A:
重点检查设置,供电电源,及小S边上一个拨动开关位置。

网友C:
设置 应该是正确的 该注意的几个点 都检查了  小s供电开关也 正确    即使我选择了外部供电  通电后 下载时 仍提示 检测不到外部供电  不知道为啥

网友C:
:'(高手给解释下吧    我更新小s  提示什么  usb之类的    我重新安装了 驱动也不行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最好帖个截图上来!

网友C:
这是改成了 外部供电时候 下载出现的 提示框 ,用 小s 5V供电下载时候  小车指示灯闪亮一下  然后提示通讯错误  但是我的软件设置没问题 啊   以前小s还成功下载过几次  郁闷死了  本来还打算 学学adc 实现 壁障呢  现在 直接诶搁置了  不知道任务什么时候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