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为啥这个很简单的RL电路同一个点的电流竟然是反相的

楼主(2011-09-01):
各位大哥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吗?同一条线上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呀,为什么这两个点的电流竟然是反相的,奇怪!请大家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一个是流出,一个是流入。就这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区别吗。。难不成其实两个电流是一样的?只是那里加了个负号?有点搞不懂

网友B:
看看你的虚拟示波器设置。可能有反相按钮的。

网友C:
LZ看一下图片的左下角
-I(R1),I(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