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高频信号的焊点问题

楼主(2011-09-02):
各位大虾,处理高频信号的焊点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

楼主:
有经验的大虾 请解答一下……

楼主:
等啊等 虽然焊接完成了 但是还是想知道

网友A:
让分布参数越小越好。

网友B:
焊大点?楼主请明示

网友C:
这个要考虑smt工艺!理论上应该大点好!实际上贴片的时候,元器件会左右移动,影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