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片595扩展成16位数据口SPI连STM32驱动TFT屏,刷屏速度好慢

楼主(2011-09-02):
额,昨天发了个帖子,问用595做数据端口驱动TFT屏可不可行的,
因为手上的48脚的STM32F100,端口不够用。。
昨晚下班回家搭了个电路试了下。。
结果屏点亮了,可是刷屏速度太慢了。。
程序用的是电子白菜大哥的那个7种TFT屏的。。。
整屏刷一个单色画面大概要3-4秒左右。。。
这个速度还怎么做别的事。。。
我记得有人用AVR做过贪食蛇等一些小游戏,
既然AVR能做到,那STM32应该也能做到吧?
所以想请教各位,有啥提高刷屏速度的方法。。。
前提是STM32F100,48脚的片子,没有FSMC口。。。
最多只能用IO模拟。。
IO模拟的速度也快不了多少。。

网友A:
你可以做个简单的计算,看看刷一屏需要输出多少字节,做多少次I/O操作? 然后再说还有多少提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