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跟踪调试问题(附原版手册)

楼主:
请问各位 有用过   MDK的 跟踪么?

网友A(2011-09-02):
STM32的SWV 看到有人在IAR EWARM上面用过,是挺不错的功能。暂时没看到在MDK上面使用SWV的情况

楼主:
我主要是想用他 的  逻辑分析仪   读取  AD采样回来的的波形!
不知道 IAR EWARM  上是否有这个功能

网友A:
我主要是想用他 的  逻辑分析仪   读取  AD采样回来的的波形!
不知道 IAR EWARM  上是否有这个功能
引用 楼主:

IAR EWARM  上有这个功能

楼主:
回楼上 你确定IAR能看AD的波形么?   如图

网友A:
回楼上 你确定IAR能看AD的波形么?   如图
引用 楼主:

IAR可以,IAR里这个图叫 Time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