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310中断问题

楼主(2011-09-02):
我用cy7c63310的1ms定时器产生2ms的脉冲,然后用另外一片cy7c63310INT0中断下降沿触发接收2ms的脉冲,同样使用1ms定时器,定时1s,原理应该是返回500,但是接收的时候有时候是500,有时候501,499有时候差的更多,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一下呢,让误差减小,硬件上中断引脚要怎么处理呢,多谢!

网友A:
不懂啊,还是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

楼主:
有没有人做过啊 指点一下啊 我在硬件上给P0.2引脚加上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 结果还是一样 没什么变化啊

网友B:
我想着应该和程序运行的时候程序花了一些时间,导致指令周期定时不准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