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电表请问市电中的直流可以忽略的吗?

楼主(2011-09-02):
想不测直流分量,CS5463需要直流矫正,Att7026好像不用直接是测交流的。
CS5463有必要做直流矫正吗?因为这个矫正过程比较麻烦。

网友A:
噢。。。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市电中会有直流成份。。:o

网友B:
当然可能有直流成分

网友C:
好像可以不做直流校正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 解决了 是可以不用校正  我用的互感本身检测不到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