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时序很好奇

楼主(2011-09-02):
经常看到高手在bbs里面说时序约束
对于我们新手老说暂时还接触不到
是不是说综合的时候 综合工具提示综合时序有问题后 才需要加个时序ucf文件 以满足建立 保持时间??

网友A:
像下面这种最简单的约束,即使是新手也是需要掌握的.
NET "clk" TNM_NET = "clk";
TIMESPEC "TS_clk" = PERIOD "clk" 2.000000 ns HIGH 50 %;

ISE图形界面可以添加这些约束,没必要自己写uc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 谢谢了 看来还是要好好学习planahead啊 这样就不用自己写了

网友B:
先把电路分析学会了,自然就可以分析时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分析是指数字电路基础?

网友B:
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