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子上得两种地线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11-09-02):
在一块板子上有模拟和数字的模块,其地分别定义为AGND,DGND。那么就是有两条地线了,我想请问下如何浮筒和布局,可不可以直接把模拟和数字分开?然后用飞线在把连个模块连起,还是布线时就连在一起?怎么样才能浮筒把两个地都用的上了?

楼主:
有人看,没人解答,没前途啊!

网友A:
一般用一个0R的电阻连起来!

网友B:
数模混合的板,本来你在布局时元件就是要分开摆放的,数模的地分开覆铜,最后再单点连接。

网友C:
在地线输入处连在一起

网友D:
听说是分开敷铜,在用0欧的电阻连接起来!

网友E:
分开布线,用0电阻连接,是否敷铜要看你电路需求,不强求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G:
7楼说的不错,只要把两者隔离开就好了。

网友H:
要用磁珠隔离吗

网友I:
分开摆放,放开铺通,那是一定的,两地连接点一般连接在滤波电容的地。

网友E:
要用磁珠隔离吗
引用 网友H:

磁珠或0电阻都可以

网友J:
用磁珠隔离吧

网友K:
磁珠隔离,只能有一个!

网友L: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啊,还是不知道哦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