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

楼主(2011-09-02):
用LM393做电压比较器,两路分别控制一个LED,以做电量指示.

第一级比较器输入比较电压为电池电压.

第二级比较器输入比较为第一路输出电压.

参考点电压由TL431提供2.5V.

为了防止指示LED闪烁,故加入正反馈:

请问:1.是否要在两级都加入正反馈,还是只需在第一级加入正反馈?
       2.为什么在加入了正反馈后,仿真就不对了?

网友A:
仅第一级需要加入正反馈,第二级不需要。

楼主:
在第一级的正反相输入端上有串一个103,抗干拢,但不知电容是如何工作的.

引入了正反馈,还需要此电容吗?

楼主:
测试时发现一个新问题,         电路是由干电池经升压到5V再经LDO输出4, 8V 1000ma,比较器的供电取输出电压,设置转灯电压为4V(当电池电压低于于4V亮红灯,高于4, 2V亮绿灯),空载测试时转灯点电压很准,当给电路带1A负载后(输出电压降为4.4V)为什么转灯电压就变为了4.1V亮红灯4.3V亮绿灯?

网友B:
说那么多,你不如把图附上来,直接对着图提问题,这不更好吗?

想要得到更快更好的回答,也要注意自己的提问方式是不是便于别人了解你的问题。

网友C:
测试时发现一个新问题,         电路是由干电池经升压到5V再经LDO输出4, 8V 1000ma,比较器的供电取输出电压,设置转灯电压为4V(当电池电压低于于4V亮红灯,高于4, 2V亮绿灯),空载测试时转灯点电压很准,当给电路带1 ...
引用 楼主:

一般是走线错误导致的,信号地上面有大电流跑过。

楼主:
跟走线应该没有多大关系的吧!

主要的就是随着输出端负载的加重,输出电压就会变低从LM393的供电就会变低,当负载加到1A时输出电压要下降到4.4V-4.2V.

网友D:
输出电压下降可能是因为干电池输出电流不够引起的。

楼主:
这个是一定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带载与不带载后比较器的转灯电压就相差了0.1V-0.2V

不带载时转灯电压为4V带载后转灯电压就变为了4.1V甚至4.2V

网友E:
请问你测试的时候,是用真正的电池还是用可调电源呢?

楼主:
输入用的是可调电源,输出接的是电子负载仪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可能是纹波引起的,A点要滤波!

网友E:
应该和比较器的供电电压较低有关系。
LM393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0~VCC-1.5V(常温下)。你这个系统中,当重载时,电源约为4.2~4.4V,
输入电压在4V左右。已经超过了比较器本身的信号共模电压范围,性能大打折扣。
建议你提高DCDC的输出电压。例如提高到6~8V。再试试看?

网友E:
LM393不是RAIL TO RAIL的比较器,使用时请注意输入电压的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带1A负载时纹波确实很大,加了滤波电容还是一样

网友E:
你可以再外加一个6V的电源给比较器供电,试试就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一直怀疑跟LM393的供电有关,奇怪了,现在给393单独供也是一样的

网友E:
你供电电压多少V?

楼主:
6V  8V 都试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带1A负载时纹波确实很大,加了滤波电容还是一样
引用 楼主:

加在哪里,电容多大?

楼主:
加在A点! 47UF/16V

网友E:
很奇怪!你如何单独供电的?
因为你单独供电的话,DCDC根本用不上了,你又是如何带重载的?
还有,你这个DCDC芯片的输出电压不能比输入高。

楼主:
0R的电阻是给比较器这一块供电的,我直接去掉了0R电阻改为DC电源供电,但是这样就与整个电路都没有关系了(除电池电源输入),
加了负载时上限电压为4.29V-下限为4.09V,没加负载时的上限电压为4.2V下限电压为4.0V. 当单独给比较器供电上限电压为4.29V,下限电压变为了4.01V

网友E:
单独供电时,上限电压4.29V,下限为4.01V。
只要这个参数在负载加重的情况下,不变化,就是正常的!
但前期是你DCDC芯片要重新选择,输出要比VIN高2~3V。

楼主:
现在的输出电压是不能改的,必须得输出5V,(所以这种方法也行不通了)可这样一来带载后这个电压也是肯定会被拉低的,还有没有其它什么好办**

网友E:
我觉得你先看看,是不是电源低的原因引起的?
你可以调节KF9104的输出,先到6V以上,如6.5V。然后调节LN2430的输出到6V。
然后再带载,看问题是否还有?

楼主:
谢谢madpig!

调高输出电压后,就和单独给LM393供电效果差不多,应该就是LM393供电电压低引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