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下载有时候能下载下去,有时候下不进去

楼主(2011-09-02):
为什么同样的程序同样的硬件,有时候程序能下载到flash有时候下不进去呢,提示信息如下,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否有其他人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否是我的J-LINK不好!

---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Full Chip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0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1H  (Flash=FFH  Required=86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3H  (Flash=FF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4H  (Flash=FFH  Required=4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5H  (Flash=F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7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8H  (Flash=FFH  Required=4D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9H  (Flash=F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B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CH  (Flash=FFH  Required=4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DH  (Flash=F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F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0H  (Flash=FFH  Required=5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1H  (Flash=F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3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4H  (Flash=FFH  Required=53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5H  (Flash=F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7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8H  (Flash=FFH  Required=5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9H  (Flash=F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B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C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D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1F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0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1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3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4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5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7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8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9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B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CH  (Flash=FFH  Required=57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DH  (Flash=F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2F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0H  (Flash=FFH  Required=59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1H  (Flash=F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3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4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5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7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8H  (Flash=FFH  Required=5B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9H  (Flash=F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B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CH  (Flash=FFH  Required=5D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DH  (Flash=F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3F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0H  (Flash=FFH  Required=7D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1H  (Flash=FFH  Required=96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3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4H  (Flash=FFH  Required=F9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5H  (Flash=FFH  Required=7B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7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8H  (Flash=FFH  Required=09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9H  (Flash=FFH  Required=8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B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CH  (Flash=FFH  Required=3B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DH  (Flash=FFH  Required=8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4F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0H  (Flash=FFH  Required=8D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1H  (Flash=FFH  Required=67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3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4H  (Flash=FFH  Required=1D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5H  (Flash=FFH  Required=83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7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8H  (Flash=FFH  Required=6D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9H  (Flash=FFH  Required=64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B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CH  (Flash=FFH  Required=7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DH  (Flash=FFH  Required=64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5F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60H  (Flash=FFH  Required=BD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61H  (Flash=FFH  Required=64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6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63H  (Flash=FFH  Required=08H) !
Too many errors to display !

网友A(2011-11-22):
不知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我现在Keil MDK下用Jlink下载到片外Flash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网上查了好多,这类问题好像也遇到过,但没给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B(2013-02-04):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C:
我用JLINK,从来没出过问题。 你可以在OPTION里面配置,只要能找到JLINK和目标板信息就应该可以下,对了,那个FLASH选项CPU选项要选对。至少MDK6.0的,CPU分的很清。。

网友D:
没出过问题:lol

网友E:
编程出错了. 恐怕是连接,信号问题有关

网友F:
想知道原因进来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调试接口的问题?……

网友G(2013-05-15):
也遇到这个问题 ,复位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H(2015-11-30):
今天我也遇到了

网友I(2016-03-04):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H(点评):
重下载j-link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