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单片机--程序片子

楼主(2011-09-02):
想设计检测气体的电路,不知道选择哪个型号的程序片子,想找个大容量,发热小,供电电压在5V左右的程序片子,能驱动液晶显示,报警灯,蜂鸣器,震动电机,吸收泵,望高手指教

网友A:
问的毫无头绪,无从回答。

网友B:
你只要找个带液晶驱动的单片机就够了,至于气体哪种报警灯,蜂鸣器,震动电机,吸收泵等,一个IO口就搞定了,顶多加个驱动电路。
重点考虑的是液晶和气体检测

网友:
51单片机都可以,加片液晶驱动就可以了。msp430f169直接带液晶驱动,不过比51贵一些。
芯片不是关键,基本的芯片都可以完成设计,首先传感器你要先购买回来分别搭出电路。帮你提个基本思路
(传感器-运放-ad)四路循环-mcu-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