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芯片1117的问题

楼主(2011-09-02):
输入5V输出3.3V,器件没有问题,输出1.4几伏,还有点乱跳。手册上说输出电容的ESR要在0.2-10欧姆之间。除了这个参数,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LDO输出有问题?

网友A:
贴图看看,
你确定器件没有问题?
器件焊下,直接夹稳压电源5v,电容都可以不用上,你看输出多少?输出正常,就是你板子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