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经典电路

楼主(2011-09-02):
在很多的电源芯片上面的COMP端都用一个大电阻串一个大电容(NF)再并一个电容(PF),请问这样的电路有什么用呢?
同样的这样的的电路在很多OP应用的负反馈上也用到,到底它要实现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A:
控制电源芯片内部运放的频率响应特性。

网友B:
反馈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元件的参数有什么联系。

网友A:
4楼:
不应该说与元件参数有联系。这样的反馈电路,是环整个电源的反馈的一部分,是根据整个电源的要求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应该从哪方面开始分析,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有些产品把并联的小电容除去就能工作,有些就不用,我现在就想明白到底这个小电容的作用

网友A:
6楼:
“有些产品把并联的小电容除去就能工作,有些就不用”
这样的问题,应该仔细分析运放构成的放大器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