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一条12"双绞线 怎么理解?

楼主(2011-09-02):
开关电源,关于纹波测试描述中有一句话,  { 使用一条12"双绞线}    这个12"是什么单位,长度?

网友A:
线的粗细。12号

网友B:
这个有意思

网友C:
12寸
长度

网友C:
12号的话是这样写12#

网友C:
而且线规没有12号这种说法

网友D:
12''应该是指长度12英寸.304.8mm

网友E:
这个说明实在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