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FSMC接nandflash时序(有图)-高手有请

楼主:
基本情况说明:
nandflash是samsong的K9F2G08U0B,
STM32F103ZET6,72MHz
FSMC时序基本设置如下,SETUP time = 0, WAIT time = 3, HOLD time = 1,HIZ time = 1.
其余设置同STM32F103ZET6开发板例程。

问题:
我用FSMC读写nandflash实现了U盘功能,现在发现存入和读出文件的数据不一致。有不少位错误。已经排除是坏块。而单独测试这些位错误的块,读写正常。
我怀疑我的FSMC时序配置应该还存在问题,尽管我参照了ST的手册AN2784。
问题是我用示波器捕捉的数据信号和WE信号和我的时序设置不一致。
请看下图。图中1道波形是数据信号D4,2道波形是CS,3道波形是WE。

图1 WE信号周期
问题是WE信号周期不是方波,而且周期偏大,和我设置的不一致。

图2 WE信号低电平时间
问题:如果认为WE信号的低电平时间和我设置的还接近的话(13.8*(3+1)),那高电平部分解释不通。

图3 通道1波形不规则
问题: 通道1波形应该只有高低信号,怎么会产生中间态,我感觉像是高阻态。我选中的时间应该是HOLD时间吧。但HOLD时间应该是1+1=2HCLK啊,时间不太对,而且高阻态的时间很长,约113ns,不像是我设置的值。

这些问题请解高手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1-09-02):
补充:
其他数据波形有的情况比D4还糟糕,有些数据波形是正常的方波。

网友A:
zet6  批量
2G08 批量
call me

网友B:
1)为什么WE信号周期一定是方波?谁也没说WE信号就应该是什么样的。

2)为什么高电平部分解释不通?   怎么样才能解释通?为什么?

3)谁说通道1的波形一定要有规则?为什么不可以有中间态?

我没有没有注意到LZ贴出的波形有什么问题。

楼主:
哦!
这样的,主要是我的程序,即上述FSMC配置下做成的u盘,写入的文件再读出来比较,发现有许多字节错误,有些bit错了。我怀疑和我的FSMC配置有关。
还有这些个波形和我的FSMC设置怎么对应。尤其是那个HIZ time,怎么看。
毕竟理论上一个WE信号周期,我设置的这些值加起来(3+1+1+3)*HCLK = 110ns左右,怎么实际的WE却是>180ns呢?

网友:
把你的时序降低看看结果,也有可能是布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