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LE5A60S2有小部分程序写不进去,郁闷

楼主(2011-09-02):
新买的300个单片机,大部分都能写进去程序,只有20来片怎么都无法通过串口把程序写进去。询问了他们的技术支持,给出的疑问点都排除掉了,还是写不进去,郁闷之极。各位是否也遇到类似问题,都怎么解决的?求教!
     另外,下载程序的软件不提供OCX控件,我们想在自己产品中增加升级选项很不方便,必须让客户也做开发工程师,真不合适,不知道STC咋想的。

网友A:
应该不会这么大比例。
还是下载电路有问题,比如电平不匹配、漏电导致复位问题。

网友B:
类似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也咨询过他们的技术支持,最终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有极少数芯片有时隔个几天重新烧又能烧进去了...

老实说,我比较倾向于使用国际品牌的MCU,可惜所处的公司为了降低成本都使用其他的MCU,无奈的同时只能理解公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