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DR芯片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9-02):
1,我的DDR芯片使用3.3V通过电源转换芯片提供2.5V和VREF 1.25V

2.测量2.5v正常。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通过51欧排阻上拉到VREF 1.25V

3.没有焊接3.3v->1.25v的电源转换芯片时候VREF能测量到2.4V的电压,焊接此芯片后测量2.0V左右。我期望能测量到的是1.25V

请教各位,此DDR电源使用有何问题,为什么VREF电源不对,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你这样说谁知道为什么啊,贴图出来啊。

网友B:
端接的电源一般叫VTT,它可以输出或吸纳很大的电流,VREF一般是只接总线两头芯片的VREF脚的,电流很小。

网友C:
“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通过51欧排阻上拉到VREF 1.25V”
你这样的连接是错误的,为什么要上拉到VERF??? DDR不是这样接的

网友C:
一般正确的连接是这样的:地址,数据 控制,时钟连接至CPU, 3.3V通过dc/dc 2.5V给ddr 电源端
VER 1.25V,可以用个分压电阻从2.5V上得到送DDR的VERF引脚

网友C:
当然首先你得知道你用的CPU ddr 那部分的电源是几伏的 才好确定你的DDR电源,

楼主:
我的上述表述可能没有清楚
我的DDR只有VREF引脚,DDR电源是2.5V VREF是1.25V
我把所有的地址 数据线 控制线都通过51欧电阻接到VREF端,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