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调谐放大器的疑问

楼主:
1、关于接入系数,晶体管接入系数n1、负载接入系数n2分别取多大适宜?
2、以下两电路中,有什么区别?上面的是集电极接抽头、下面是电源接抽头。。。实际中使用哪个为好?
3、高频放大器没有放大,反而衰减了,是由于接入系数不当引起的吗?

网友A(2011-09-02):
1、由你的三极管特性、谐振回路Q值、负载大小等决定。
2、稍有区别。后一电路谐振回路下端(C的下端)与集电极反相。利用此反相的高频电压可以实现反馈。这样的反馈过去称“中和”电路。上面的图中,没有这样的反相电压。
3、不一定。谐振回路失谐、三极管工作点不合适等等也可能造成增益很低。

楼主:
2# maychang 1、具体怎样确定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