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接收USB数据?

楼主(2011-09-02):
现在想用51单片机接收UBS口传过来的数据,就是把USB的D_和D+线接到单片机的两个管脚上。请问怎么接收啊?keil中有这样的库函数么?还是利用采样获取数据?低速USB传输频率是1.5M,能接收吗?

网友A:
通常的办法是要一个扩展一个USB外设芯片。如果一定要省省省掉这个芯片,可以参考一下ATMEL网站上的一个例子,它是用AVR单片机实现的USB口,具体性能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