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求助,学习51单片机

楼主(2011-09-02):
本人是新手,请大家多关照。我想学习单片机,最近找了51单片机应用开发范例大全,可是不知道里面的板子是啥型号,是啥价格,还有只要买个板子就可以了还是需要其他的东西,请大家指导啊,谢谢了

网友A:
自己找块面包板就搭了,买板子的绝对没有自己做的学得快。

网友A:
也可以尝试用proteus自己画电路然后仿真,目前我都这样学的

网友B(2011-10-18):
还是用板子比较好,初学者如果自己焊板子的话,没有现象时,有时会弄不清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A:
还是用板子比较好,初学者如果自己焊板子的话,没有现象时,有时会弄不清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先硬后软的人,比先软后硬的人来得扎实。

网友C:
自己用洞洞板焊接个单片机最小系统你掌握起来就很快了

网友D:
也可以尝试用proteus自己画电路然后仿真,目前我都这样学的
引用 网友A:

软件能画图我知道,但是内置程序的单片机也能仿真??

网友A:
软件能画图我知道,但是内置程序的单片机也能仿真??
引用 网友D:

可以仿真,但是劝你不要现在用,否则害你不浅。

网友:
不才觉得买个开发板,通过下载调试程序来了解单片机的功能比较好,或者用proteus仿真一下,慢慢过渡到自己焊板子,这样循序渐进比较好,现在我就是这样走的希望互相交流………………:)

网友E:
买个实验板
看教程编程序  想速成就学C 个人认为最好从汇编学起
编程序要自己遍别老拿别人程序跑一下就觉得会了
程序差不多了 就可以买硬件焊练练了
仿真可以配合调程序用 但没有硬件还是不行的
实验板没必要多复杂 实现基本功能即可
推荐郭天祥的视频教程

网友F(2011-12-06):
不错,买个板子也好..

网友G:
本人在自学中

网友:
有了自己的板板,一边编程,一边下载,观察现象,调试、、、

网友:
如果想做一些研究和实践性学习,建议购买开发板好好学习啊。实践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