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02):
此电路不能工作。
线性稳压,供电电源电压总要比输出电压高一些才行。

网友B:
8050和稳压管是保护输出给照明灯的电压,使不会过高烧了照明灯

网友C:
输入电压高些的话就是个稳压电路,谈不上什么保护功能。

网友D:
稳压二极管不能工作了。
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至少要>1mA,才能比较可靠的稳压。

楼主:
补充一下  图上面的12V是变压器的次级电压 经过整流桥和电容滤波出来的电压   原来的灯是直接接的12V那里  然后用继电器控制开关  客户说灯容易烧掉  可能客户那边测试的时候  市电压超过220V

网友D:
如果次级是交流12V输出,那稳压二极管还是会导通的。
12V交流被整成直流以后,如果负载较小的话,其直流电平可以达到17V.
用S8050控制灯负载,8050功率够嘛?
特别是你用来稳压的8050,工作在放大状态,原来灯泡的功耗分一部分给8050了,我觉得有点难度吧?
应该是5W的灯泡吧?

网友E:
此电路不能工作。
线性稳压,供电电源电压总要比输出电压高一些才行。
引用 网友A:

别扯了,小童鞋。
Q5的理想输出电压是11.3V,不是12V。
输出电流够小,R4给Q5基极供电电流有保障的情况下,即使输入12V,这个电路仍可正常工作。

网友A:
8楼:
半夜一点多钟回帖,就为发表这么点似是而非的判断?
楼主的负载“灯的参数是12VDC  90MA  1.5W的功率”。
先别管楼主这个1.5W,负载要12V,这个电源就得输出12V。
输出150mA左右的话,R4上电流至少要2.5mA,若R4为680欧,那么压降约1.7V,整个电路输出约9.6V。

楼主:
昨天和同事一起在测试这个电路  电路搭好之后  把市电调到195~230V之间  灯均能正常工作  带负债灯的电压是11.8V  最高的时候也就12.8V

楼主:
老化了一下午的时间  电压也很稳定

网友D:
我看错了,如果灯的功率是1.2W的话,我觉得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