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集中请教,求论坛网友赐教!!!

楼主(2011-09-02):
请问各位高人,3张图中圈出来的地方的作用是什么?另外第三者图中R49和R50有什么作用?

网友A:
2、电压钳位,保护运放,电容是限制带宽的
第三图电容是滤波,三极管是运放扩流

楼主:
3# 天神下凡 能够详细讲解下吗,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B:
图中(1)处两支三极管并联,比较奇怪。此处三极管并非大功率(功率大了运放也不能驱动)。

网友C:
一般不要将集中起来再发帖。
一个问题一个帖子才方便大家解答和阅读

网友C:
R49和R50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可以旁路掉较小输入电压时对发光二极管的干扰。

网友C:
这个是嵌位。输入电平高于+15V或低于GND,对应的二极管就有电流通过——这个电路是否能安全可靠工作(包括不能损害或损坏信号源),还要看输入侧(左边)是否有电阻限流。

网友D:
R49可能是用于匹配阻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