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和4.74A怎么弄出5V和12V

楼主(2011-09-02):
我这有一个直流稳压电源,是19V和4.74A的,我想把它弄成5V和12V两个隔离的,5V用来给单片机供电,我刚刚接触这方面知识,不太懂,麻烦大家告诉我用什么芯片,怎么搭电路,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的直流稳压电源和市电已经是隔离的了,再做个隔离的12V
和5V没必要吧。看你想要12V 5V 输出多大电流的,如果是自己玩玩的话:简单的满大街都是的用个7812 7805 就可以了,不过效率不高,负载大的时候发热大。
如果是批量的产品,找个DC/DC 先变为12V 再变5V,
写出你的负载电流吧,好帮你确定型号

网友A:
1A输出电流 LM2575 LM2675 先看看吧,
或者到TI 国半 凌特 美信等网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我电脑充电器的变压器,不想在买其他电源了,所以想做个5v的和12v的给自己的搭的电路供电

网友B:
如果两电源共共就简单,如要彼此隔离,其中一路采用DCDC,模块(隔离型)

网友C:
买两个隔离型DC-DC最简单

5V需求功率不大于500mW的话可以考虑申请ADI ADUM5000

网友D:
12V输出如果电流不是很大的话,可以通过LM7812得出;
5V输出用AP1509-50直接从19V转换,开关电源,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