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CDC问题

楼主(2011-09-02):
我的DCDC模块是5V转正负5V的,焊到电路板上之前测试过,输出符合要求、
将DCDC放到电路板上后,输出正电压为0.6V,负电压为-0.5V,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我检查了好多遍电路,也没有发现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很有可能你板子上短路了,或者你的GND错了,
测下电源模块的输入电流 再把原理图贴上看看

楼主:
DGND是输入的地,GNDC和GNDT是变压器的两个两个线圈的地。
在电路板上我把他们隔离了

楼主:
GNDT那边的输出不正常,GNDC的是正常的,我把GNDT和GNDC共地后 ,GNDT那边的输出还是错误

网友A:
变压器是哪的?
关键是你后端的电路是什么?

楼主:
发现了后续电路中的一个问题。OP07的正负电压弄反了,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B:
应该是这原因  试下吧

楼主:
改正错误后,DCDC输出正常了
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A:
不客气,找到问题即好,大家也长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