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分析这三个电路的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02):
没什么区别,都不能工作。

楼主:
为什么都不能正常工作啊,我做实验第一种是正常的啊,第二个不正常,可我就是想用第二个电路啊。哥哥,帮帮我。山砰地裂啊!!!!!!!!!!!!

网友A:
3楼:
第一图你采用半波整流为运放供电,交流负半周期时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电源负端)为负0.6V左右,这超出了运放工作范围,是不能允许的。若反并联的两支二极管采用萧特基管,对LM358这类PNP输入的运放也许能工作。

网友B:
若反并联的两支二极管采用萧特基管……
萧特基管可以通过电阻分压解决

网友C:
第一、三可以工作。
第二图如果是普通运放因为输入超出共模范围失败,可以将电阻改到运放1脚之上,2脚接电容负端。 --其实就是第三图了。
另外第三图可以省掉一个二极管。

楼主:
谁能帮我分析下第三个图,他能不能正常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