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artan3的lvds输入能不能转成cmos电平的输出??

楼主(2011-09-02):
比如输入500MHz的lvds信号,通过计数模块(比如2分频)后输出cmos/ttl电平的250MHz的信号?

网友A:
超过100M,不要用cmos电平。
spatran3的IO引脚,很难用cmos支持250m的速率,手册应该有明确说明

网友B:
速度太高,需要降速

网友C:
不是吧  速度很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