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c语言基础问题

楼主(2011-09-02):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等同于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吗?这怎么理解?

楼主:
书本上有据可查吗?

网友A:
LZ, 请问while(1);   与 while(1){};   有啥区别?

网友B:
等不等同,跟编译器有关吧?直接看汇编代码对比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C:
书本上有据可查吗?
引用 楼主:

当然有据可查,单独一个分号“;”是空语句,两个花括号括起来的部分没有任何动作的语句也是空语句。

网友D:
两个花括号括起来是为了防止循环有多条语句,现在里面没有语句就和没有花国号是一样的。。不执行任何动作。

网友E:
是等同的

网友F:
是够基础的

网友E:
随便找本C语言的书都有

网友G(2011-11-26):
这样的牛角尖,还真没有注意到啊:lol
这样一问,到时不敢确定了,确实没有看官方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