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光耦使用

楼主(2011-09-02):
各位,在使用can总线光耦隔离时,
你们一般采用的是什么光耦型号啊
我目前的CAN总线上市用的500Khz的速度;
一般选择什么样的总线光耦隔离器啊

网友A:
ADUM1201
ADI磁隔离。  高速光耦的很多市场慢慢要被新型隔离器件给取代

楼主:
6管脚 5v的总线隔离器有哪些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6管脚 5v的总线隔离器有哪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