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重反馈低通滤波器失真问题

楼主(2011-09-02):
做了一个500k的低通滤波器,当输入正弦信号幅值大于4V时,频率远小于500K,输出信号会产生失真,如果输入信号幅值在3V以下,又不会出现失真,不知道为什么,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附上原理图,波形是仿真图,硬件电路输出和这个图类似

网友A:
一定要用有源滤波?二阶无源滤波之后再放大,行不?

楼主:
这是今年电子设计竞赛的E题其中一部分:设计三个低通滤波器,用来模拟传输信道的幅频特性:
a)每个滤波器带外衰减不少于40dB/十倍频程;
b)三个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分别为100kHz、200kHz、500kHz,截止频
率误差绝对值不大于10%;
c)滤波器的通带增益AF 在0.2~4.0 范围可调

楼主:
我们用两级二阶skllen-key滤波电路组成四阶巴特沃兹低通电路,可以实现100k和200k的截止频率,实现500k时,会出现失真,所以采用上述电路。

网友A:
3楼:
该题中可没有要求有源滤波。
无源滤波,这样的指标并不难。

网友B:
又要按既定指标滤波,又要能实现增益可调

网友C:
感觉像是相位翻转了

网友D:
你这个是仿真的波形吧?
仿真的波形只能参考,和实际还是有差别的,会不会是运放的模型错了.

楼主:
回楼上,我们是在示波器看到实际波形出现失真后,再和仿真图对比,两者波形很接近,所以排除硬件电路出错,想听听坛子上给位大神的理论分析。还有20个小时比赛就结束了,三天三夜就总共睡了10个小时,已经接近崩溃边缘了。

网友E:
怀疑是运放的带宽问题

楼主:
实际用的是AD827,50M单位增益带宽

网友B:
由于不了解情况,前面草草回帖,有些“玩世不恭”,很抱歉!

昨晚睡下后,我看了楼主的跟帖,我好好想了想。不过,所谓的理论分析我确实没有明白,但我认为你们可以实事求是地在报告中说明实际结果——现在的状况并没有说明你们失败,因为信号在低于3V的时候还是能在指定频率范围内正常工作了,只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工作……注意题目要求(根据你的描述),它并没有幅度要求,只是有频率要求而已

网友A:
9楼11楼:
我劝你先别考虑大赛,学到知识和经验才是真的。
有源滤波当然有其优点,但也受很多约束。
首先,有源滤波全靠反馈才能够实现。但运放总有单位增益带宽、输出摆动速率、分布电容等等约束,不是理想的放大器。
当频率高到运放不能看成理想放大器时,那些反馈就不能实现,那么有源滤波的种种优点也无法实现。
以前曾测试一个有源二阶低通滤波器,按道理说带外应该是一直随频率增加而衰减下去,但到了转折频率三个十倍频以上,衰减反而随频率升高而减少(曲线开始上升)。无源滤波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源滤波还会由于运放的失调而在输出端出现直流分量。
无源滤波则刚好相反,它受到的约束与频率关系不大,在相当高的频率下仍能照常工作,分布参数影响较小。
500kHz的频率已经是比较高的了,分布参数不能忽略。
这是比赛,若是实际设计工作,用无源滤波加宽带放大,比采用有源滤波要保险得多,不容易出问题。反正对带内增益不均匀度和旁带衰减等等并没有要求。

网友B:
另,我认为检查这样的信号波形不但要看正弦响应,还要看方波响应情况。

注意负载状态不同,波形可能也不同。

网友B:
感觉像是相位翻转了
引用 网友C:
这个请楼主确认。相位倒转即该为“↑”反而为“↓”,或反之。

网友A:
15楼:
你的意思,是方波中含丰富高次谐波,要看该低通滤波器在带外的响应。这和我说的测试带外正弦响应是一回事。只不过,从方波的输出波形来判断滤波器的频率响应,不是很容易的事。除非人的眼睛可以做傅立叶分析。
楼主所使用的运放,单位增益带宽为50MHz,换言之,在两个十倍频处,运放的增益已经下降到1,完全没有什么负反馈了。

网友F:
我觉得光看这个要求
a)每个滤波器带外衰减不少于40dB/十倍频程
只靠有源滤波器就是不行的,当输入信号频率过高以后,运放的带宽会是个大问题
下面是TI一个文档的截图,和maychang老师的表述"以前曾测试一个有源二阶低通滤波器,按道理说带外应该是一直随频率增加而衰减下去,但到了转折频率三个十倍频以上,衰减反而随频率升高而减少(曲线开始上升)"一致

楼主:
感谢各位的经验之谈,整个比赛还是能学到很多的,四天三夜确实很辛苦。有兴趣的兄弟可以看看题目。

E-简易数字信号传输性能分析仪(E题).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