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超高亮度数码管每段只需要零点几ma电流的数码管啊?

楼主(2011-09-02):
有没有低功耗超高亮度数码管每段只需要零点几ma电流的数码管啊?

网友A:
如果一定要LED,可以考虑全静态驱动,超亮的可以看得清。如果功耗限制,可以考虑用LCD,也有些其他的新显示器件可以满足要求,只是成本就不一定能承受了。

网友B:
这个应当行,黄色的最亮。

网友C(2020-07-15):
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