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TIM1里的刹车功能?

楼主(2011-09-02):
请问STM32/STM8 MCU的定时器TIM1里的刹车功能是用来干嘛的?究竟是怎么一回呀,

网友A:
看样子没几个知道

网友B:
做电机控制时,用于紧急情况下的刹车。

网友C:
具体如何使用呢?

网友D:
这个其实就是用来中止PWM输出的,由于经常用在电机控制中,所以叫刹车,break,中止、打断似乎更贴切。当检测到故障或其他原因可立刻停止电机运转,提高安全性。
break事件可由软件或硬件触发,硬件触发时的有效电平极性以及PWM中止时输出的电平极性可配置,具体参照TIM1的寄存器说明

网友E(2011-11-23):
出啥招啊,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F(2013-08-14):
我现在正要找STM8 刹车功能这方面的资料,知道的说详细点吧!我是新手。

网友G:
好象没有吧   不是很了解   楼主

网友H:
根据外面引脚的电平来停止PWM的输出,是硬件上控制的,不需要软件介入,这样速度比较快

网友I(2013-11-02):
用开发板编写PWM程序是,我根本没有考虑这个TIMX_BKIN这个脚啊,不清楚是不是开发板已经把这个脚接好了

网友J(2017-03-03):
5楼解释的很清楚吧,基本就是这个意思!表示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