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一定要做光电隔离吗?

楼主(2011-09-02):
这次比赛要做个智能小车,由于电机电流比较大,拟用双电源。
9V电源给马达供电,另外4.8V电源给单片机供电。他们之间有单片机给信号,用L293控制电机运转。
两个系统之间一定要用光耦隔离吗?直接连为什么不行?

网友A:
电机属感性负载 启动与反转时候产生反峰电动势对系统冲击较大
处于可靠性考虑还是隔离开比较好
不然容易出现例如单片机无故复位等情况

网友B:
如果处理好干扰是可以不用光电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