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用过KEIL4的进

楼主(2011-09-02):
请问:
1、调试器里的“Translate(Cirl+F7)”与“Build(F7)”有什么区别?
2、我用“uVision V4.10”,调试工具里面的“Translate(Cirl+F7)”快捷方式为什么总是灰的?
3、每次编译只能用“Build(F7)”,调试器都会把我的固件库和所有可执行文件编译一次,很费时间。
我记得好像以前修改程序的时候用“Build(F7)”只会编译我修改过的文件,不会编译这么多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不行了。
就是这个问题,求解答,真的很不爽的~~~

网友A:
Build就只会对修改过的文件重新编译和连接,Rebuild All才是重新编译所有程序。Translate是只对单个文件进行编译。

网友B:
1、translate是编译源文件,Build好像是增量建立,我每次修改过代码之后点个编译还要点一下Rebuild,意思把工程之下的源文件全部重新生成目标文件;
2、编译是灰色,是不是你的当前窗口是.h文件,或者编辑区当前没打开文件,编译适用于.c这样的源文件,打开工程下的一个c文件再看看;
3、库函数比较全面,量也大,全编下来是很耗时,去掉不需要用的库。我都是编译没语法错误之后,点个Rebuild,然后抱个水杯去楼下打个水,再晃回来就差不多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前辈,领教了
你说的,基本符合我的情况:
   我最近对头文件操作的比较多,因此build窗口总是灰的,而且每次build的时候好像是会把所有包含此头文件的可执行文件都编译一次,因此很费时间。

网友C:
:D很有用的啊,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