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尾式差分放大电路中Uod和Uid的关系

楼主(2011-09-02):
问题出处:童诗白 第三版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P152.  划红线的那句话如何理解?

网友A:
那是因为三极管已经开始进入饱和与截止状态,所以输出不再变化。
联系前半句“当输入电压幅值过大时,输出电压就会产生失真”一起看。

网友B:
接近电源电压,想再变化也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恰当地使用输入范围,可以获得较好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