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电池稳压?

楼主(2011-09-02):
6V的电池,怎样降压产生5v的电压?有电机,但要输出相当稳定的。

网友A:
低压降型LDO或者Buck型DC-DC

网友B:
6V的电池如果是干电池:全寿命电压范围是6.4V~3.6V;如果5节镍氢充电池范围是7.0V~5.0V、4节范围是5.6V~4.0V;铅蓄电池范围是8.1V~5.4V,其他电池就不列出来了。
  一定要5V的话除非是铅电瓶,都需要升降压电路,比较麻烦。LZ可以考虑产生3.3V或3.0V的电压,这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而电机直接用电池电压供电,如果有力矩要求、恒速要求之类,可以考虑PWM驱动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