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11-09-03):
开关点源的VIPER22A温度有点高 大概有50-60度,不知道可影响电源的性能和寿命,这样的问题大概是由什么引起的?电源知道大概的原理,不会深究,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A:
这不是问题。

网友B:
温升20~30度,对寿命还是有影响的。如果要求有那么高并且成本可以忍受,可以减少功耗、加大散热面积、强制流动空气散热等手段解决。

网友C:
开关电源IC 基本都会有点发热的,注意下散热即可,增大散热片,

网友D:
这个温度不算高,看一下IC的工作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