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加载网络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1-09-03):
(无正文)

网友A:
1.跑远的原件封装没有设置参考原点
2.没装SP6

网友:
画库的时候,没有设置参考点。
话说刚开始时,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B:
该是画得离原点太远,不是没有原点

楼主:
谢谢各位,是我在画封装的时候忘定原点。

网友C(2012-02-07):
画得离原点太远